[求助] 在lib时序库中timing值为负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2020-03-26):
如图,在1*7的查找表中的timing为负值,是什么意思呢 ?

网友A:
timing为负值是会发生的,常见会出现在input slew比较大而output load比较小的的时候。当load比较小,output pin是很容易翻转的,而这时input pin的slew的时间跨度又比较大,很容易出现slew还没到50%的点,output就已经翻转了,那么量测出来的delay自然是负值了。建议你可以设置 set model_negative_delays 0,这样负值就会变成0了。
有关K库的问题,欢迎关注公众号【单元库特征化及建库技术】,ID:libchar,跟我们沟通交流,我们也建了微信交流群,大家互相学习,一起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ming为负值是会发生的,常见会出现在input slew比较大而output load比较小的的时候。当load比较小,outpu ...

好的 感谢!

网友:
解決我的一直以來的疑惑了,感謝

网友:
多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