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解决ADS ERROR: (vapi_runtime.ael line 6763, column 19)...schematic" does not exist的问题

楼主(2020-03-27):
在用ADS2017做LoadPull时,选择DesignGuide->Amplifier->...后,报错ADS ERROR: (vapi_runtime.ael line 6763, column 19)...schematic" does not exist,
怀疑破解有问题,重装后还是一样报错,按网上的建议删掉C:\Program Files\Keysight\ADS2017\designguides文件后报错为
Failed to open library "powerampdg".: Library path "C:\Program Files\Keysight\ADS2017\designguides\projects\powerampdg\powerampdg" does not exist.
还原被删的文件,在默认的工程文件路径中找到了"powerampdg"文件,(安装时有两个路径要选,一个是ADS的安装路径,一个是默认的工程文件保存路径,推断可能是安装路径中少了这个文件,但是在工程路径里有,如果不知道默认的工程文件路径在哪,可以打开ADS,新建workspace的时候可以看到)
按照报错的提示,把这个文件粘贴到"C:\Program Files\Keysight\ADS2017\designguides\projects\powerampdg\“后成功打开LoadPull

供大家参考

网友(2020-04-29):
你好,我还是没有得到解决,你可以帮我解决一下么 远程
我的微信号是15237184708谢谢

网友(2020-06-10):
谢谢,很有帮助

网友(2020-09-01):
把工程文件路径下的文件拷贝到安装路径下,有用

网友A(2021-03-02):
你好,我按照你的步骤做了,但还是出现一样的错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按照你的步骤做了,但还是出现一样的错误

把你启动ADS后的目录下的designguides目录删除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把你启动ADS后的目录下的designguides目录删除试试看。

已经解决了,谢谢

网友(2021-12-31):
引用 网友A:
已经解决了,谢谢

怎么解决的,我删了之后就不出现那个designguide这个模块了

网友(2024-04-15):
Hi everyone
Does anyone have access to " ADS Knowledge Center "?
I need loadpull examples for power amplifier desig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