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依然是一个layout XL问题的请教

楼主(2020-03-27):
有一个中等模块,IC617软件版本,开始画的时候没有用layout XL调用器件,已经通过了DRC和LVS验证。
现在电路工程师希望能建立layout和XL的联系,便于查找定位,我尝试了用updae bind,有部分net name对上了,用
Define Device Correspondence去指定schematic和layout上的instance 去match,结果就是,layout有些net显示的name名字错了,不是schematic的名字,
请问一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现在能像指定instance一样强制指定schematic和layout上的某些net match吗?

网友A:
layout上选中线,Q一下直接修改net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yout上选中线,Q一下直接修改net名

受教了!确实是这么回事,我试了一下这样可以搞定!

网友B:
想请问你一下是完全自己手动match的吗,如果器件数量太多,是不是很有难度。

楼主:
我是先自动match,能match大部分,且其中会有错,剩余的修改和手动match的,感觉规模大了还是不行。

网友:
请教一下您说的那个updae bind是在哪里。

网友C(2021-03-04):
是因为我的版本问题么   没有找到这个选项下的bling

网友D:
把clear勾上  让他全部重新binding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clear勾上  让他全部重新binding

学到一个新技巧谢谢~

网友:
请问楼主怎么强制自己指定instance和layout 对应呢,binding不是自动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请问你一下是完全自己手动match的吗,如果器件数量太多,是不是很有难度。 ...

同问

网友:
有两种重新bind的方法,一是update components and net ,勾选 update net signal  type ,不过这种方法不一定能一下子完全100%对应,最好自己先手动bind一些关键的器件,比如一长串电阻,可以手动unbound/bind有pin的那两个电阻,这样效果更好。
第二种,是update binding,这个操作是无法撤回的,可以操作前先备份,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是因为我的版本问题么   没有找到这个选项下的bling

可能你版图不是用XL打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能你版图不是用XL打开的

可以用XL打开

网友(2022-01-19):
后面怎么操作呢,点出来之后,就,,勾选后Bro....说什么对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