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_inl_8bit使用

楼主(2020-03-27):
小弟最近在研究ADC的仿真,inl和dnl有相应单元,不采用matlab的情况下,不知有没有高手用过这种方式?vclk设置成adc的采样频率吗?cdf里面的tsettle与他有什么关系,望高手不吝赐教,拜谢~

网友A:
vclk是clk的转折电压。有了CLK自然就可以启动,其他随便乱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lk是clk的转折电压。有了CLK自然就可以启动,其他随便乱设置

谢谢您的回复~vclk起初我悬空了,那应该给个clk的直流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vclk起初我悬空了,那应该给个clk的直流电压?

用vpulse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我把vclk接到跟adc的clk同样的激励上去,得到的结果再怎么处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我把vclk接到跟adc的clk同样的激励上去,得到的结果再怎么处理呢?
...

对比你的输入输出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比你的输入输出呗。

有相应的处理程序还是直接用自带的calculator?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相应的处理程序还是直接用自带的calculator?

随便吧 我喜欢用matla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