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cl中字符串作为dc命令时的option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0-03-27):
首先说一下我的目的:
compile_ultra后面可以跟很多参数,比如-scan,-increment,-gate_clock,-no_autoungroup等等,我希望在tcl脚本中对变量进行判断,以决定后面跟的参数,而变量存在其他文件中。这样,tcl脚本就变成了如下:
set compile_ultra_option [list -scan -no_seq_output_inversion]
if { $CLOCK_GATE == 1 } {
    set compile_ultra_option [concat $compile_ultra_option -gate_clock]
}

if { $AUTO_UNGROUP == 0 } {
    set compile_ultra_option [concat $compile_ultra_option -no_autoungroup]
}

........

echo "compile option is $compile_ultra_option"
compile_ultra $compile_ultra_option

但是dc很不留情面的给我报错:
Error: unknown option '-scan -no_seq_output_inversion -gate_clock -no_autoungroup' (CMD-010)

然后我就用remove_design命令进行了各种尝试:
dc_shell> remove_design -all -quiet                 #直接输入完整命令,没有问题
1
dc_shell> set option "-all"
-all

dc_shell> set option [concat $option -quiet]
-all -quiet
dc_shell> remove_design $option                       #不行
Error: unknown option '-all -quiet' (CMD-010)
dc_shell> set option "-all -quiet"
-all -quiet
dc_shell> remove_design $option                      #还是不行
Error: unknown option '-all -quiet' (CMD-010)

有没有大神知道如何实现我的需求?能否帮我写个简单的例子(remove_design $option ),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A:
你这个有点想当然了,compile_ultra 后面的选项本质上是函数的参数,compile_ultra 接一个list,函数是无法解析的,因为类型不匹配。
可以试试: (将返回的文本当做命令执行)
eval “compile_ultra $compile_ultra_option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有点想当然了,compile_ultra 后面的选项本质上是函数的参数,compile_ultra 接一个list,函数是无法 ...

eval可行,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