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咨询一下带宽和电容的关系

楼主(2020-03-27):
本人第一次做高速开关的项目,想咨询一下通道带宽和通道电容之间有什么关系

网友A:
数字还是模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还是模拟的?

模拟

网友:
没搞懂你通道电容的意思,电容一般分为耦合模式和并联模式,如果是耦合,那么和电容的ESR 和 ESL 和带宽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