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中的寄生电阻的计算

楼主(2020-03-27):
版图中用到4层金属,想计算一下不同画法的多种层次的寄生电阻。请问大佬们是怎么计算呢

网友:
直接抽后仿看

楼主:
有没有可以手动验证的方法,现在想到的只有计算各层的金属电阻

网友A:
知道各层方块电阻就手动算啊,抽后防也是这个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各层方块电阻就手动算啊,抽后防也是这个原理。

请问对于手动验证的寄生电阻的公式模型只有方块阻值,对于非规则的图形有没有有没有什么有效长宽的等效计算

网友B:
1 抽后仿寄生
2 根据design rule里面的方块阻值大概估算

网友C:
工艺应该会提供每一层金属电阻的方块值,算就行了

楼主:
我还想请教以下问题  1. 有的走线是非矩形状的,这部分的走线的有效长宽是如何确定比如梯形等或其它不规则形状   2.可以在手动计算范围内验证寄生电阻的是不是金属电阻的方法   3对于连线比较简单的模块比如功率器件,假设有多种想法如何在画版图之前做评估

网友:
你想手算 就只能初步计算 不规则电阻就分两段计算叠加吧 一个电路里那么多条线那么多层金属 你用手算 会不会工作量太大了

楼主:
主要针对大尺寸pmos和nmos组成的输出端的大面积的金属线的计算,连线结构比较简单

网友(2025-07-01):
引用 网友B:
1 抽后仿寄生
2 根据design rule里面的方块阻值大概估算

请问,一般在design rule里面怎么去查这个方块阻值,关键词是什么,试了很多,square ,又是什么w/L之类的都找不到,好几个工艺的design rule 都找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工艺应该会提供每一层金属电阻的方块值,算就行了

这个是在design rule里面吗?怎么去找,求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在design rule里面吗?怎么去找,求

画出来后直接提寄生吧,比较直接,工艺一般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