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nopsys XA gcc 错误

楼主(2020-03-27):
跑VCS+XA mixsim的时候出现这个错误:
make[1]: /usr/tools/synopsys/XA_M-2017.03-SP4/GNU/linux64/rh6-gcc-4.8.3/bin/gcc: Command not found
make[1]: *** [rmapats.o] Error 127

我查看了/usr/tools/synopsys/XA_M-2017.03-SP4/GNU/linux64目录下,根本就没有rh6-gcc-4.8.3,

这个该如何解决啊,大神们,求助

楼主:
# yum install gcc
Loaded plugins: aliases, changelog, fastestmirror, kabi, ovl, presto, product-
              : id, refresh-packagekit, search-disabled-repos, security,
              : subscription-manager, tmprepo, verify, versionlock
This system is not registered to Red Hat Subscription Management. You can use subscription-manager to register.
Loading support for CentOS kernel ABI
Setting up Install Process
Loading mirror speeds from cached hostfile
* epel: mirrors.aliyun.com
Package gcc-4.4.7-23.el6.x86_64 already installed and latest version
Nothing to do

不行啊

楼主:
Error-[MSV-SETUP-ERR] Error in Mixed Signal Setup
  Error in running AnalogSim-VCS mixed signal verification.
   ERROR (snps_msv): command not found

make: *** [mix_sim] Error 255
> where snps_msv
/usr/tools/synopsys/HSP_L-2016.06-SP1/hspice/bin/snps_msv
/usr/tools/synopsys/XA_H-2013.03-SP2/bin/snps_msv

HSPICE 和XA 同时安装会有snps_msv 重复

把HSPICE中的snps_msv删掉,

网友:
源码编译gcc

网友(2020-05-20):
下载源代码的gcc,从config到make&make install完成安装,改ln就可以。然后环境设置XA_GCC版本就可以

网友(2022-07-12):
引用 楼主:
Error-[MSV-SETUP-ERR] Error in Mixed Signal Setup
  Error in running AnalogSim-VCS mixed signal ver ...

我查了只有一个snps_msv,还是有error

网友(2022-11-23):
我查了只有一个snps_msv,还是有error

这个后面如何解决?

网友:
升级GCC, 网上很多教程

网友:
Error-[MSV-SETUP-ERR] Error in Mixed Signal Setup
  Error in running AnalogSim-VCS mixed signal verification.
   ERROR (snps_msv): command not found

make: *** [mix_sim] Error 255
> where snps_msv
/usr/tools/synopsys/HSP_L-2016.06-SP1/hspice/bin/snps_msv
/usr/tools/synopsys/XA_H-2013.03-SP2/bin/snps_msv

HSPICE 和XA 同时安装会有snps_msv 重复

把HSPICE中的snps_msv删掉,

4楼正解,删掉重新打开一个terminal就可以了

网友:
4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