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LL设计带宽大小的问题

楼主(2020-03-27):
小弟最近在做PLL,资料上都说设计PLL的环路单位增益带宽最好≤1/10参考频率.其理由是:“如果带宽太大的话,就不能做斜坡近似的线性分析。”
这个理由没能说服我,不能做线性分析就一定不稳定吗?不太清楚,具体在电路上带宽太大会带来什么问题呢,是否有高人为小弟解惑,感谢!!

网友A:
我也不是很理解,张刚的书上写的带宽会引起相位裕度的下降,就不稳定了,有个公式,特别想弄清楚可以搜搜论文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是很理解,张刚的书上写的带宽会引起相位裕度的下降,就不稳定了,有个公式,特别想弄清楚可以搜搜论 ...

好的,谢谢

网友:
我看到的是说超过这个值会导致不稳定,,不知道为啥

网友:
并不是超过1/10一定不稳定,而是此时要将环路延时所产生的相移纳入稳定性的考虑之中。

网友:
1/10是个经验值,带宽太高做仿真的确会不稳定。
张刚有本PLL书详细讲到这个原因,主要是PLL实际是离散时间系统,带宽太高会让连续时间系统的近似分析失效。

网友:
本质的原因在于:原先的零极点、相位等分析是 基于s变换的分析。而实际上PLL是一个 前面是模拟 (s变换) 后面是数字(z变换)的混合,你用s变换分析整个系统,基于BW《Ref frequency的情。 当BW =1/10 Ref frequency 时,这种近似就不准确了,零极点、相位的分析就不存在实际意义,不能证明PLL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