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XI总线问题

楼主(2020-03-27):
在AXI总线的通道握手关系中上一个写数据的bvalid和bready与下一个地址的awvalid是什么关系?????
图中红色箭头应该是双箭头还是单箭头????

网友:
从slave的角度来看,没关系,不需要箭头
awvalid是slave的输入

网友:
无关系  就看激励想设计成啥样的

网友:
我的理解是只要保证next awvalid 在awready之后就可以,不需要管数据通道

网友:
看看out_standing和out_of_or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