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ibre的v2lvs命令错误提示VCO=IXL

楼主(2020-03-27):
系统是centos 6.1
calibre版本是ixl_cal_2014.1_17.12
己经设置了CALIBRE_2013_4_ALLOW_IXL_ON_RHEL6=101010
run drc/lvs的命令都可以用,但是使用v2lvs命令时报错:
ERROR: Current execution environment is VCO=aoi. Software tree is for environment VCO=ixl.
ERROR: Unable to continue execution.Aborting...

怎么解决呢?

网友:
其实,换个版本应该就没事了,aoi版本很好找。个人猜测出错的原因是你的环境变量语句写错了。Cshell还是bash?语法不一样的。

网友:
设置环境变量USE_CALIBRE_VCO=ixl试试;不行的话,直接升级calibre版本吧

网友:
现在AOI比ixl好找。

网友(2020-07-06):
我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你怎么解决的?

ERROR: Current execution environment is VCO=aoi. Software tree is for environment VCO=ixl.
ERROR: Unable to continue execution. Abor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