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蒙特卡罗仿真, 如何查看软件给的每个元器件的参数变化情况?

楼主(2020-03-27):
cadence下跑一个bandgap的蒙特卡罗仿真,

比如我跑了1000 points,(扫描温度特性: -40~125)
如果发现其中有几条曲线异常, 我想知道是为什么, 那么我就需要知道在这个point下软件究竟是改变了那些元器件的值到了什么程度,
那如何查看呢??

谢谢!!!

网友A:
听起来像是扫bandgap
bg有时候精度低会扫除一两个奇怪的曲线,可以去掉aps++,调高精度试试。
如果还是有异常,重点看看是不是你极端corner有问题

电流镜mismatch加大导致bg core无法启动

constant gm电路启动异常

ultro low power电路支路电流太小导致漏电使得功能异常

这些都是一些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起来像是扫bandgap
bg有时候精度低会扫除一两个奇怪的曲线,可以去掉aps++,调高精度试试。
如果还是有异 ...

感谢+感动!!!!!!!!!!!!!!!!

另外你说的可以去掉aps++,调高精度试试, 这里的aps++是什么意思来着?
谢谢!!!!

楼主:
另外我跑的是DC仿真(扫描温度特性: -40~125)

网友(2024-08-05):
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