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型衬底和N_well电源地

楼主(2020-03-27):
根据layout 版图所示,我发现这个反相器的P_sub 直接连接到VSS,N_well 直接连接到VDD。实际上芯片制造也是这样连接吗?这样连接的目的是为了使得Psub 和Nwell有个钳位电压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TAPcell还有什么意义?

网友:
看各个pn节电位

网友:
我发现这个反相器的P_sub 直接连接到VDD,N_well 直接连接到VSS。

楼主:
一时疏忽。已更正。

网友:
这都什么啊。

网友:
PN结,一般不正向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