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环形振荡器如何分析?

楼主(2020-03-27):
向大家请教一下,下图中的环形振荡器,用红圈圈起来的两个二极管连接的NMOS管起什么起什么作用?感觉这个结构不错,起码受电源影响比较小。
烦请大家指点一二,谢谢啦!!!

网友A:
这个结构为啥受电压影响小了?

网友(点评):
每条支路采用电流源提供电流,而电流来自于电流镜,首电源影响小。常见的环形振荡器都是反相器直接挂在电源上,电流受电源影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结构为啥受电压影响小了?

每个支路都连接电流源

网友B:
那两个二极管形式的mos管是为了让那一条供给电流的支路一直打开。因为电流镜的开闭次数,会影响管子的老化。虽然这样做虽然会带来额外的功耗,但是能保证电路长期工作的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两个二极管形式的mos管是为了让那一条供给电流的支路一直打开。因为电流镜的开闭次数,会影响管子的老化 ...

您好,感谢您的回复。
我一直以为这个二极管形式的mos管起到迟滞的作用。
我还是疑惑:如果像您所说二极管形式的MOS管是为了让支路一直打开,那么其他支路为什么没有连接一个二极管形式的MOS管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感谢您的回复。
我一直以为这个二极管形式的mos管起到迟滞的作用。
我还是疑惑:如果像您所说二极 ...

其他支路一直有电流的,你可以仿真看一下比较直观

网友:
有个问题,为什么又一些支路用CMOS 反相器,而另一些用NMOS CS做反向?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两个二极管形式的mos管是为了让那一条供给电流的支路一直打开。因为电流镜的开闭次数,会影响管子的老化 ...

diode接法我的猜测是限幅,这样功耗会变大?也好奇为啥除CMOS还有NMOS接法?

网友(点评):
有限幅的作用,至于diode接法很常见啊!

网友(2024-09-15):
引用 网友C:
大佬,这个振荡频率怎么计算啊

1/2*N*Td,Td为结点处电阻跟电容产生的延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