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的开环增益ac扫描

楼主(2020-03-28):
小弟在进行运放的开环增益的ac仿真时遇到了点难题,通过搜索得知可以使用如下方式实现,
其中,电源电压为1.8V,
同相输入端为DC 0.9V,AC mag 1V,
反相输入端为使用RC低通滤波使同相与反向端的直流电压相同,使用AC扫描得到
输出端电压即为增益。

另一种方法是图二,同相输入端为DC 0.9V,AC mag 1V ,反相输入端为DC 0.9V,

图1:

图1

图1

图2:

图2

图2

使用cadence仿真出来的结果是不同的,第二种可以达到很高的增益,而第一种输出电压达到了电源电压增益也就几十。

求问各位大神哪种方法是正确的呢?是不是我哪个地方出错了

网友A:
第二种可能是对的,但输出是高阻没有反馈,输出电压很容易偏到电源吧。
其实不需要开环仿,闭环接单位增益看loop gain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种可能是对的,但输出是高阻没有反馈,输出电压很容易偏到电源吧。
其实不需要开环仿,闭环接单位增益 ...

万分感谢~
闭环的话,输出值达到了电源电压,同相输入端与反相输入端的电压值也不一样。是不是哪里错了,谢谢你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万分感谢~
闭环的话,输出值达到了电源电压,同相输入端与反相输入端的电压值也不一样。是不是哪里错了, ...

那是你dc就没有调好

网友:
加个iprobe做stb仿真

网友:
第一种和第二种用ac仿真得到的开环增益是一样的。这是运放本身的性能决定的。
至于你说的,第一种输出达到电源电压,增益也就几十倍;第二中能更高。这是因为运放存在直流工作点的问题。超过了直流工作范围,所谓的高增益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不可控。
所以,我们分析运放要考虑直流工作范围,这一点很容易被忽略。要是不考虑直流工作范围,运放也就成了比较器了。

楼主:
谢谢!通过学习,知道了是自己的同相与反相端接错了~

网友:
方法1不正确,方法2也有一点点问题;
运放一般工作在Loop中,因此单个运放可以连接成单位增益形式进行仿真(前提是,输入电压在输入/输出共模范围内);
留意输入共模,输出共模,还有直流工作点。
我在工作的前三年比较习惯用你的方式2进行仿真,这个方法假定没有offset,一般也成立;
你的方法一,我建议你将电阻换成大电感,1T H,电容1T F(电容和电感越大越好),方法1和方法2的结果是接近的。
最后,连接成单位增益,加一个vdc/iprobe进行stb 分析,更常见一点。

网友:
闭环仿真,首先是闭环的工作状态是正常的,你第一个如你说的是直流工作点不对,ac就没有意义。

网友(2021-11-28):
第一种仿真方法在何乐年的书里面有写,第二种应该是输出点是高阻状态直流工作点都跑飞了

网友(2025-01-28):
圖一feedback可以看做rc lpf ,負回授beta值變了所以增益不同
但他的目的是是要濾掉高頻訊號 讓dc訊號通過進而bias
我自己是把rc換成i probe跑st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