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csmc的.25bcd工艺的pdk安装后,里面没有model文件,怎么防真呢?还是说缺model文件?

楼主(2020-03-28):
安装的pdk文件里面只有cds.lib,没有其他.lib文件,也没有.csc文件,model文件夹空的
鄙人,小白一个。求各位大神帮忙。

网友:
如果想安装的话,先去看看他的安装脚本,里面都干啥了,然后看看你哪里做的不对。
如果不想安装,直接把这个pdk解压缩。然后在你启动virtuoso的路径下的cds.lib文件里include PDK中pcell文件夹下的cds.lib文件就好了。基本上也不会有啥大问题。
如果你是layout,需要看看工艺中的可选组件怎么配置,比如金属层数,特殊器件的选择等。直接解压缩可能得到的是全部最大的选择。

楼主:
我重新查了,安装步骤没问题,可以用它的library搭电路,但是specture仿真时显示model name未定义

网友A(2021-06-21):
你好,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想问下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想问下怎么解决的?!!

那个工艺库文件不全,最后换了工艺库。

hja
我第一次搞工艺库也是弄了很久才发现不是安装方式有问题,而是压根不全

网友(2021-09-17):
引用 楼主:
那个工艺库文件不全,最后换了工艺库。

请问工艺库可以给我分享一份吗?想要学习一下电路,但是找不到BCD库没法仿真。谢谢。

网友(2023-11-05):
Could you please share a copy of the craft library with me?

网友:
Could you please share a copy of the craft library with me? I want to learn the circuit, but I can't find the BCD library and can't simulate it.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