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失调的问题

楼主(2020-03-28):
MC仿真能够帮助我们得到失调电压的统计分布。但是版图匹配不一样,流片出来的电路,失调又不一样。
想请教一下假设我现在一个运放,MC仿真失调电压,中心值0.8mV,1sigma=1.3mV。
那么在考虑版图匹配和不那么匹配的情况,实际流片的电路,失调电压能有多大?

今天去看了版图的艺术,关于匹配的讲解,感触颇多!感谢各位的回答,如果还有有问题的地方我会在帖子里讨论。

楼主:
给自己顶一个

网友A:
仿真出来的结果是基于版图匹配的基础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出来的结果是基于版图匹配的基础上的

但是版图匹配也会有好和坏,想问一下mc出来的结果,对应的版图匹配很严格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版图匹配也会有好和坏,想问一下mc出来的结果,对应的版图匹配很严格吗?
...

不严格,只要按照基本的匹配方法,layout造成的失配一般是小部分。
有些foundry会有专门指导layout匹配的文档,比如要加多少宽的dummy等。

网友:
看啥工艺吧,不要看1sigma,看3sigma。
layout后仿跑个MC看看呢。
好一点的工艺,一般MC还是准的。
如果怀疑工艺,可以看看找PE看看WAT数据。

网友:
这个看工艺吧,,工艺不同差别较大。

网友:
失调有随机性失调与确定性失调,后者是版图,可以减小,前者可以靠面积等

网友:
MC仿真model给出来的数据是要求版图匹配的情况下得到的。版图没匹配好,失配会加大不少。

网友:
3个σ范围内的概率是99.73%

网友B:
流片肯定比仿真的mc结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流片肯定比仿真的mc结果好。

正解,流片出来的结果存在很多设计时候没想到的东西。我也是第一次流片这种电路,算是交学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