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8:1三极管问题

楼主(2020-03-28):
某电工艺,NBL间距要求为8um,但是它们的pcell调出的8:1三极管(bgr)并没有遵守这个规则,间距才7点多
有没有大神知道为什么它可以不遵守?而其他三极管之间必须遵守。
注:8:1三极管为独立的pecll,不需要自己画

网友:
因为他们公用一个集电极

网友A:
你这个调出来的8:1的pcell是一个独立器件,不是阵列出来的是不?
我也不知道工艺啥要求,但是如果这个独立的pcell不能通过drc,我会认为他出错了,还要自己画。工艺上这种自己画错的并不少见,如果想用这个pcell建议还是问一下fab。
如果你的8:1是自己定义的阵列(我看你写的应该不是),那把间距拉大到满足要求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调出来的8:1的pcell是一个独立器件,不是阵列出来的是不?
我也不知道工艺啥要求,但是如果这个独立 ...

这个pcell单独跑DRC不报错,就是因为不报错,所以才有疑问,为什么它不遵守间距要求?

网友:
先看design rule有没有说这个rule不查,或者说在某些器件(或某些情况下)不查。
查的话可以试一下,如果其他地方有NBL,小于8um会报错,只有这里不报,这个就得查看DRC文件了,看在8:1这个器件是不是用了某个层(或者逻辑运算)屏蔽了这条rule,这种情况下一般可以认为这里可以不遵守,还是建议问一下fab,看看他们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