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怎样读懂DRC rule 文件?

楼主(2020-03-29):
Nch.k overlap source cot edge spacing in the direct perpendicular to the gate is 0.78
    ENC NBFSCOT NBFS<0.78 ABUT<90 SINGULAR REGION}
比如上面这句rule check。ABUT<90是什么意思?SINGULAR REGION? 有什么资料能解释这些rule吗?

网友A:
2楼正解,一般厂家或者卖规则验证文件软件经销商才会详细了解这些,即使发现错误你也不会轻易修改,也会要求厂家修改,在厂家工艺还不成熟新工艺这些文件可能有问题,其余时候一般没问题,只要求大家知道这个文件即可,深究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楼正解,一般厂家或者卖规则验证文件软件经销商才会详细了解这些,即使发现错误你也不会轻易修改,也会要 ...

哈哈,我现在只是想给自己扫盲,还远远没到“深究”这一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svrf pdf file

话说,这个svrf 就是一种语言格式吗?它应该不会随着工艺进步而有所更改吧。

网友:
论坛里找一找 SVRF USER MANUAL

楼主:
我在svrf file里也没有找到两个清晰的定义:intersecting edge and abut edge. 请问,诸如此类概念该怎样查找?谢谢。

楼主:
先说上图吧,ABUT应该就是检查两条相交成小于180度角的边。SINGULAR检查两个小于180度角互相成“顶角”的两条边?我的不规范的表述正好说明了清晰概念的重要性。该从哪里找到呢?

INTERNAL metal < 3 ABUT < 90 SINGULAR.

网友(2025-04-19):
现在明白了吗 我也有些不理解 为什么要加这两个次要关键词 不加又会怎么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