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实战2-6的代码输出没有256次

楼主(2020-03-29):
萌新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为啥只运行了一次,而没有运行256次,谢谢各位大佬啦

网友A:
不知道你哪出问题了,我跑的都是256次。如果代码没动,应该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哪出问题了,我跑的都是256次。如果代码没动,应该没问题的。

我就很纳闷,我也没动代码,就是不能输出256次,谢谢老哥啦

网友:
不把具体的问题说出来,谁知道怎么弄咯

网友B:
可能是timescale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timescale的问题吧

啊?能麻烦稍微细说一下吗,或者我要怎么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