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数混合ASIC设计使用的工具问题

楼主(2020-03-29):
我之前做模拟ASIC用的Cadence的virtuoso,下一版芯片想加入一些数字模块,现在正在学synopsys下面的一系列工具,但不知道如何把模拟设计和数字设计放在一起。

网友(2021-08-31):
我也想知道,同求

网友:
模数混合前仿都是用IC6里面的AMS/spectreverilog,后仿的话就是版图拼在一起后提取寄生,然后spectre管级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