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噪声系数的问题

楼主(2020-03-29):
怎么才能把噪声系数仿出来啊,这个input port是什么意思,我怎么都选不中

网友:
需要是一个源才行,不是一个点

网友(2020-05-09):
跑噪声系数需要在输入端加个port,port是在analogLib调出来的,可以设置为50 欧,不加激励。仿真噪声系数input port source就选这个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