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在CentOS8.0上安装IC618,安装installscape时出错,诸位帮帮

楼主(2020-03-29):
Do you have InstallScape for lnx86 platform installed[y/n]?n

You are on lnx86 platform
InstallScape version 04.23.s12
for platform lnx86
is available on this media.

Do you want to install InstallScape for lnx86 [y/n]?y

It is recommended that you install InstallScape
outside the Cadence installation hierarchy
and include the ~iscape/bin in your PATH environment variable.

Type the path to InstallScape installation directory [ (q to quit)]: /opt/eda/cadence/iscape

InstallScape installation directory: /opt/eda/cadence/iscape

Extracting InstallScape version 04.23.s12
for platform lnx86 in /opt/eda/cadence/iscape

Starting up InstallScape in GUI mode

DISPLAY environment variable is set to :0

If you do not see the InstallScape console
window or it seems to be hanging then kill this
process.

Set your DISPLAY environment variable to a proper
value and manually start InstallScape by typing:
/opt/eda/cadence/iscape/iscape/bin/iscape.sh /opt/eda/cadence/IC06.18.000_lnx86.Base/CDROM1:::/opt/eda/cadence/IC618

Initializing InstallScape using JVM at /opt/eda/cadence/iscape/iscape.04.23-s012/runtime/LNX86/bin/java. This might take some time...
Error occurred during initialization of VM
Unable to load native library: libnsl.so.1: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Failed with InstallScape JVM.
Now loading System JVM...
No protocol specified
Exception in thread "main" java.awt.AWTError: Can't connect to X11 window server using ':0' as the value of the DISPLAY variable.
        at sun.awt.X11GraphicsEnvironment.initDisplay(Native Method)
        at sun.awt.X11GraphicsEnvironment.access$200(X11GraphicsEnvironment.java:65)
        at sun.awt.X11GraphicsEnvironment$1.run(X11GraphicsEnvironment.java:115)
        at java.security.AccessController.doPrivileged(Native Method)
        at sun.awt.X11GraphicsEnvironment.<clinit>(X11GraphicsEnvironment.java:74)
        at java.lang.Class.forName0(Native Method)
        at java.lang.Class.forName(Class.java:264)
        at java.awt.GraphicsEnvironment.createGE(GraphicsEnvironment.java:103)
        at java.awt.GraphicsEnvironment.getLocalGraphicsEnvironment(GraphicsEnvironment.java:82)
        at sun.awt.X11.XToolkit.<clinit>(XToolkit.java:126)
        at java.lang.Class.forName0(Native Method)
        at java.lang.Class.forName(Class.java:264)
        at java.awt.Toolkit$2.run(Toolkit.java:860)
        at java.awt.Toolkit$2.run(Toolkit.java:855)
        at java.security.AccessController.doPrivileged(Native Method)
        at java.awt.Toolkit.getDefaultToolkit(Toolkit.java:854)
        at com.khanpur.installer.gui.InstallerUI.main(InstallerUI.java:107)
Error:
/usr/bin/java/jdk-8u171-linux-x64/jdk1.8.0_171/bin/java
Could not use JVM packaged with Installcape. The Java in your path did not work or could not find Java in your path.  Ensure that Java 1.6 or later is in your PATH environment variable and restart InstallScape.

网友A:
Unable to load native library: libnsl.so.1: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yum install libnsl.i686 libnsl.x86_64

网友B:
引用 网友A:
yum install libnsl.i686 libnsl.x86_64

解决了这个问题估计以后还会有其他的问题,Centos 8系统太新了,cadence现在估计还不支持

网友:
cadence not suppot centos8/rhel8 platform at present

网友:
some still don't support 7

楼主:
是的是的,,亲测在Centos7上可以运行installscape,rhel8.0/centos8.0不行

网友C:
亲测IC618可以在rhel8.1上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亲测IC618可以在rhel8.1上运行

我试了怎么不行?同样出现这段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yum install libnsl.i686 libnsl.x86_64

you are right,but this may because the centos8.0 could not run the iscape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这个问题估计以后还会有其他的问题,Centos 8系统太新了,cadence现在估计还不支持 ...

是的,尝试了RHEL8.0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you are right,but this may because the centos8.0 could not run the iscape

even ic5141 works fine

网友:
可以用,不代表用的顺畅。一定要上centOS8的理由是什么?

网友D(2020-05-21):
redhat6.5可以运行么 有人试过么

楼主(2020-06-29):
引用 网友D:
redhat6.5可以运行么 有人试过么

网友(2021-05-14):
自己配置JDK快很多,它自己会调用系统的JVM环境

网友(2022-01-09):
centos8.6完美运行cadence ads,但是hfss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