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 dummy 问题

楼主(2020-03-29):
请问 TSMC 65nm下,在mos 管两侧加 PO dummy 来提高matching,应该用PO 哪一层?
PO dummy 层 好像还是会被lvs认出来,过补了lvs

网友:
加一个dummy管子不是更好,如果加poly难道不是要与管子的gate一样的poly。

楼主:
我看40nm 的RF MOS 可以选择自动产生 dummy,layout 用的是 PO dm1 层 来做dummy gate(左右各两个),而PO dummy 层 是用来最后为了chip PO density 用的。
65nm 没有这个dm1. 如果自己在OD上加 不管是 PO dummy 还是 PO drawing 都会被LVS 认出来,认为多了一个MOS管。
估计只能用加一个dummy MOS 管来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40nm 的RF MOS 可以选择自动产生 dummy,layout 用的是 PO dm1 层 来做dummy gate(左右各两个),而PO ...

只加PO dummy怎么会识别成管子,你不要加OD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加PO dummy怎么会识别成管子,你不要加OD上啊

为了考虑到LOD 作用,OD 要放的长一点额,PO要保持同样的间距,没办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