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负载的共源极噪声分析

楼主(2020-03-29):
为什么M1,Rs产生的噪声后面要加(gm1/(1+gm1*RS))和(RS/(1/gm1+RS))呢,是什么原理,愿详解谢谢!!!!

网友:
因为计算M1噪声,要考虑Rs的存在。同理,计算Rs噪声的时候,要考虑M1的存在。
推导一遍对管M1、M2的噪声:首先等效到栅极的噪声为2*8kT/(gm1*3),由于Rs的存在,该噪声到输出端的噪声是2*8kT/(gm1*3)*(R1*gm1/Rs*gm1+1)^2
答案将R1^2提出去了,所以就是你看到的结果。
剩下的Rs的噪声应该回推导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