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求助~~关于时钟上升沿取值问题

楼主(2020-03-30):
新人求助,数字小白求大佬解答一个疑惑

      就是,在时钟上升沿时,输入数据同时也达到了上升沿,那么根据Q<= D阻塞赋值,应该是取输入数据再跳变之前的值(0)还是取跳变后的值(1)传递给输出呢??

网友A:
如果真是两个边沿同时到,那setup不会满足要求,寄存器会处于亚稳态,输出值不定。

网友B:
如果有 Setup/Hold time violation 的話是 Unknown, 沒有 violation 的話會是跳變前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跳变前。。。

这就很奇怪了,我的D触发器显示的似乎一直是以跳变后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真是两个边沿同时到,那setup不会满足要求,寄存器会处于亚稳态,输出值不定。 ...

貌似我用modelsim仿真的一直是以跳变后的值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 Setup/Hold time violation 的話是 Unknown, 沒有 violation 的話會是跳變前的值。
...

怎么看有没有violation呢?我用modelsim前仿的。

网友:
RTL仿真不看setup这些问题,主要是看仿真事件的先后顺序来的(如果同时发生,就看仿真器执行顺序来了),这个有时候不准确,需要自己加#delay来避免同沿儿的情况.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纠结过,后来发现:
看你的采样信号,采取的信号如果是wire的,仿真器一般就直接采的值是变化后的。如果是reg的,采的是变化前。

但是,这种其实我觉得并不完全正确。因为寄存器采样,时钟采的是稳定值(变化前的),应该与被踩的信号类型无关
还是自己加一个延迟比较安全。

网友:
RTL 與 TestBench 貼出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