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用不同功率单位的db报功耗

楼主(2020-03-30):
小弟在用PT报功耗时,发现memory和std_cell的 db 里面的 power unit单位不一致,一个是 nW(memory),一个是uW(std_cell),导致报出来的memory 功耗异常的大。

查看lib里面的数值后,几乎确定是由于单位不一致导致的。

在网上也没查到相应信息,不知论坛里面是否有朋友知道如何设置,多谢了!

网友A:
换个版本的PT试试
也不一定是工具错了,mem的功耗确实在一些corner会差距很大,你说的异常大是什么量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版本的PT试试
也不一定是工具错了,mem的功耗确实在一些corner会差距很大,你说的异常大是什么量级? ...

lib里面的单位和下面标的值感觉不是一个单位,各种修改和试了都没啥改善。
不知道是不是lib就这样,已经问厂家去了,真是坑。。

网友B:
不会呀,我这个的lib中的mem.db文件就是uW(uA)单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呀,我这个的lib中的mem.db文件就是uW(uA)单位

由于异常的大,开始以为是lib单位的问题,但后续和厂家分析,厂家说就是这么大,push到厂家改进去了。

网友(2020-05-29):
工具会单位换算的

楼主:
还是厂家的库不标准,有些控制信号会引起功耗很大的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