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virtuoso 617 ISR22 版本,移动或复制比较大的元件时画面会卡住

楼主(2020-03-30):
cadence virtuoso 617 ISR22 版本,系统是centos7.7,移动或复制小的元件(via,mos_pcell)反应有点卡顿,大的元件就卡住需要等个好多秒才有反应过来,元件越大越慢。可能是display options 设置这边的问题,请问有没有遇到相同情况,麻烦告知下解决办法。
提示:616版本里移动也会卡,但是display options 中不选择 true color drag 就可以正常工作了,每次重新开启virtuoso时候都得做一次不选择 true color drag 这个设置,保存无效。
以下是显卡信息,了解的朋友看看是否装上了:
安装过程是从官网下了RX550的 centos7 的驱动压缩包,解压之后进入文件夹,命令 ./amdgpu-install -y ,等运行完成。
lspci |grep -i vga
01:00.0 VGA compatible controller: advanced micre devices,inc. [AMD/ATI] baffin [radeon RX550 640SP / RX 560/560X] (rev ff)
dmesg |grep "amdgpu version"
amdgpu version: 5.0.73.19.30

网友A:
确认显卡驱动装了?如果有独立显卡而且没装驱动,就会卡住。但是独立显卡驱动实在太难装了,折腾好久,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显卡驱动装了?如果有独立显卡而且没装驱动,就会卡住。但是独立显卡驱动实在太难装了,折腾好久,无解 ...

显卡驱动装了AMD 550显卡,官方有提供驱动。不是驱动的问题,因为l两点1.616版本也有这个问题,但是关了就好了,2.也试过没有安装显卡,只用CPU自带集成显卡的也是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显卡驱动装了AMD 550显卡,官方有提供驱动。不是驱动的问题,因为l两点1.616版本也有这个问题,但是关了 ...

那就不知道了,我遇到过没装显卡驱动,移动layout的时候,会有一个进程占用cpu 100%,导致卡死。安装显卡驱动之后正常了。但是不能更新系统,不然会掉显示驱动,系统折腾起来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知道了,我遇到过没装显卡驱动,移动layout的时候,会有一个进程占用cpu 100%,导致卡死。安装显卡 ...

我这也是移动时候4核的CPU有一个CPU会飙到100%,导致卡死,但是我显卡是RX550,驱动也是AMD官方网站下过来的centos7.7的版本,解压出来./amdgpu-install就装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也是移动时候4核的CPU有一个CPU会飙到100%,导致卡死,但是我显卡是RX550,驱动也是AMD官方网站下过 ...

我用NV的显卡,还有cpu核显。安装的时候麻烦的很,基本上大概率失败。后来放弃了,真的安不上。因为只要失败了,系统就启动不起来了,或者无法关机。NV驱动一直不开源,这点AMD要好很多。

网友B:
我也碰到过这个问题,显卡驱动的问题,安装完显卡驱动就好了

网友:
显卡驱动没起作用吧。

网友C:
为啥我的集成显卡也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我的集成显卡也这样,

我开始是集成显卡,出现这个问题,然后买了张RX550放上去问题还是没解决

网友:
因为我是虚拟机运行,虚拟机是不是没法搞?刚买的p73在路上

网友(2022-08-16):
你说的这个true color drag 在哪,为啥我的上面没有

网友(2023-08-15):
引用 网友B:
我也碰到过这个问题,显卡驱动的问题,安装完显卡驱动就好了

请问下这个要怎样安装呢,期待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