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钟树综合

楼主(2020-03-30):
请教一个问题:

     在ICC中怎么只对一部分寄存器进行时钟树综合?比如插入一个buffer,让它驱动几个寄存器,只对他们之间的时钟进行时钟树综合。

     并且希望报告一下这个buffer的延迟是多少?

网友:
插入一个clock buffer,这个buffer输出接你的几个寄存器的CK端,在这个clock buffer的输出端定义clock做tr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