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用什么软件画波特图比较好

楼主(2020-03-30):
大家好,如果已知一个系统的传递函数,例如:H(s)=s(5s+2)/s^2+10s+36,一个双极点双零点的函数,我想把他描绘出来,请问用什么软件比较合适,谢谢!

网友A:
可以用matlab,也可以用cadence仿真,看你哪个软件用的更习惯。

网友B:
也可以用exce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matlab,也可以用cadence仿真,看你哪个软件用的更习惯。

cadence我不太清楚怎么搭出已知传输函数的对应电路。 matlab我试试,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用excel

好的,我研究一下,感谢!

网友:
记得matlab也有求零极点的函数

网友(2021-12-22):
excel怎么来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