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DK layer 没有GDS number 怎么回事?

楼主(2020-03-30):
请问我的PDK里面,layer都没有GDS number是怎么回事?是layermap文件的问题吗?
在目录下是有.layermap文件的,自己又如何手动load layermap文件呢?找不到在哪里load。。。。

网友A:
说明你的pdk没有定义gds号啊   可能是你安装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你的pdk没有定义gds号啊   可能是你安装问题

是这样的 我自己复制原始PDK的techfile和layermap,想在此基础上修改生成自己的PDK,主要目的是在原来的PDK基础上加新的器件做测试用。
新建的PDK attach到修改之后的techfile,也修改了相应的display.drf,而且我只是往里加东西,原有PDK的layer都没有去动它,没有删除或修改。
但是我自己建的这个PDK里面原有的layer也都没有GDS number了,在做DRC的时候甚至检测不到版图中的任何图形或layer。

网友A:
既然有techfile 把他merge到现在的pdk中试试看 你可以从现在的pdk中dump出techfile检查merge后的pdk是否有gds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有techfile 把他merge到现在的pdk中试试看 你可以从现在的pdk中dump出techfile检查merge后的pdk是否有g ...

merge原始PDK的techfile之后也还是没有 还是需要手动去load layermap?
请问你是否知道该如何把layermap与这个techfile关联起来呢?

网友A:
techfile是包含layermap信息的

网友(2021-02-22):
引用 网友A:
techfile是包含layermap信息的

您好,我看到tf文件里包含的是layernumber,和GDSnumber不一致。但是没有找到定义GDSnumber的文件啊。

网友(2021-05-14):
就是个显示的问题,不影响你干活

网友(2024-04-16):
您好,我的tsmc180nm工艺库里有个.map文件,按您的方法导入后版图界面还是不显示gds number,是文件的问题吗?谢谢您

网友(2024-12-31):
请问load  gdsnumber 是layermap 文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