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测量被高亮金属线的长度

楼主(2020-03-30):
求助一个问题:
1、高亮layout中的一条金属线,然后有方法可以知道该金属走线的总长度吗?或者我可以得出,该金属线从某个点到某个点的总长度吗?不需要去复杂考虑其他条件,字面上是否有这样的tool去计算(cadence本身是否有这功能)?thanks

网友A(2025-01-25):
你是要实现点击高亮然后知道该金属的长度吗?还是版图已经有高亮的金属,你要知道这些高亮的金属的长度都是多少?一个可以通过在点亮的时候知道坐标点拾取金属,第二个则需要追踪版图中的高亮金属线获得金属长度,第二个我现在也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实现点击高亮然后知道该金属的长度吗?还是版图已经有高亮的金属,你要知道这些高亮的金属的长度都是 ...

例如我现在在版图上画一根金属线,暂命名net1,他可以只用一层金属去画,或者好几层金属去画,不管怎么拐,最终我想知道从某一点到某一点线的长度,如图
假设我想计算从B--》E的距离,用尺子可以,除此之外,有其他方法?

网友:
没看清楚,版图的命令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