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画了版图之后DRC没有检查到任何layer或cell

楼主(2020-03-30):
版图画好之后进行DRC检查的时候,没有检测到版图中的任何layer,相当于是空的版图。这是怎么回事?
如图可见,版图里面是有内容的,用了好几个不同的layer,但是DRC显示全部为0,画一个很明显小于Min width的错误,DRC也完全不报错。

网友A:
检查一下stream out的layerma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stream out的layermap

你好,感谢你的回答。
layermap文件是有的,就在techfile同一目录下,而且也检查了没有错误;
我现在是怀疑layermap没有被自动识别进来,想请问你是否知道该如何手动去关联layermap到这个PDK里面呢?

网友:
你这往外抽的layer number不对啊

网友(2024-05-24):
解决了吗,楼主,最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B:
有两种解决方式,第一种跑DRC的时候,自己加上layermap;第二种方式是确保你的库里面的layermap名字是正确的,刷新后再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两种解决方式,第一种跑DRC的时候,自己加上layermap;第二种方式是确保你的库里面的layermap名字是正确 ...

好的,谢谢 我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两种解决方式,第一种跑DRC的时候,自己加上layermap;第二种方式是确保你的库里面的layermap名字是正确 ...

大佬,请问怎么在跑DRC的时候添加layermap文件吗,可否截图一些连接界面呢,因为我这个layermap不是配套的,可能问题出现在这里

网友:
解决了吗,蹲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佬,请问怎么在跑DRC的时候添加layermap文件吗,可否截图一些连接界面呢,因为我这个layermap不是配套 ...

你自己手动输出一个gds,输出时加上layermap,跑DRC时候选择输出的gds文件就可以,别让DRC从版图输出gds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手动输出一个gds,输出时加上layermap,跑DRC时候选择输出的gds文件就可以,别让DRC从版图输出gds
...

感谢大佬回复,按照正常程序是这样的,目前的gds我是从L-edit里导出来的,所以没法选map,不过后来我总觉得是文件配置问题,因为之前改了tf文件,我把库又重新装了一遍,就开始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