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压余度,零极点,直流增益,电路振荡

楼主(2020-03-30):
请问各位大佬,什么叫电压余度?直流增益和交流增益的区别?零极点指什么?电路发生振荡的条件及解决方法?感谢!

网友A:
电路振荡是发生了正反馈环路,可以加密勒电容调整相移,保留一定相位裕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振荡是发生了正反馈环路,可以加密勒电容调整相移,保留一定相位裕度 ...

请问电压余度,零极点,直流增益是什么?

网友B:
拉扎维的第六,第九,第十章。你问的这几个问题貌似是运放的基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拉扎维的第六,第九,第十章。你问的这几个问题貌似是运放的基础。

是的,所以请大佬赐教,我是初学者

网友(2021-04-28):
引用 楼主:
是的,所以请大佬赐教,我是初学者

这个最好去看书看资料自己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