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求助/cadence仿真折叠共源共栅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0-03-30):
最近在试着仿真运放。
下图是一个折叠式共源共栅。
在设置好偏置后,仿真过程中却发现有些mos管的Vds很小,不在饱和区。调整了宽长比,但Vds的改变很小。
请问这种情况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该怎么调试电路?
我使用的是smic018的spice model
谢谢帮助!

网友:
首先指正一些仿真的问题:
1.运放需要形成闭环仿真,开环仿真没有意义!
2.你这个运放是全差分,电路缺少共模反馈。
3.偏置的方式,通常用电流镜+直流源给,直接给电压容易出现问题。

网友:
折叠共源共栅不是有个电流镜吗,你这里没有电流镜,都用的偏置,很容易进入线性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