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解决关于nand flash controller的问题

楼主(2020-03-30):
nand flash controller一共有两个时钟域,一个来自ahb总线(或者其他总线),一个来自nand flash时钟域。看到一篇文章,指出时钟clka是系统输入时钟,时钟clkb是连接flash存储器的,我想问flash也可以提供时钟和复位吗?还是说clkb时钟是总线时钟分频得到的?
2.如果是flash 提供的,那应该是根据他的频率要求生成的,那我既然知道了他的频率是否可以把他的频率✖2,用这个二倍频生成时钟给控制器?

网友A:
1. Flash不提供时钟
2. 总线和NF可以同源也可以不同源
3. 倍频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Flash不提供时钟
2. 总线和NF可以同源也可以不同源
3. 倍频是可以的

好的,谢谢您,flash不提供时钟,文章里的clkb是怎么来的呢?是clka分频得到的吗?附件里是文章的接口图和接口描述。

控制器图

控制器图

接口描述

接口描述

网友A:
从你图中可以看到Nand Flash的interface,并没有时钟
所谓的NAND Flash时钟域的时钟信号指的是用来控制NAND Flash interface的时钟(比如控制dqs/dq etc. timing)
这个时钟和clka一样可以是片上系统(SOC)提供,所谓的Nand Flash Controller只是一个IP,IP的时钟当然由系统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你图中可以看到Nand Flash的interface,并没有时钟
所谓的NAND Flash时钟域的时钟信号指的是用来控制NAND ...

好的,明白了,多谢

网友(2021-02-24):
clka 是总线时钟,是配置寄存器或系统总线逻辑相关; clkb应该是用于产生nandflash 控制时序的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