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aN功放仿真时的问题

楼主(2020-03-30):
这个是用GaN管做的B类功放的仿真,请问后面增益为什么下降?
同时论坛里有没有做这方面的,一起学习交流。

网友:
是功放设计的线性度不行吧?

网友:
什么器件 静态多少? 输出阻抗轨迹如何?谐波阻抗在哪? 降低静态看一下,再看看阻抗在哪,功放电流源平面电压电流波形看看

网友(2020-05-11):
增益下降主要看一下器件的模型,GaN 大信号容易产生SELF HEATING 现象, 导致BIAS偏离,最终使增益下降

网友(2021-03-01):
适当降低栅极偏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