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如何将特定的layermap关联到某个technology library

楼主(2020-03-30):
请问: 新建technology library 之后如何让某个特定的 .librarymap 文件与之相关联呢?是在那个地方load map file 吗?

网友(2021-08-02):
放在你的techlib 下面,名字改成techlib的名字
比如你techlib 叫test123
这个layermap 就改成test123.layermap 就可以自动load了

网友:
别的不知道。layout我一般是这样做
calibre - setup - Layout Export-Layer Map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