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效率分析一般用于什么电路分析中?比如低噪放或者功放?怎么分析呢?

楼主(2020-03-31):
芯片效率分析我认为是输出功率/直流功耗
但是这样来看LNA的效率就太低了 而且输入功率不同,输出功率不同
因此想问一下到底该怎么分析功率效率?
一般针对什么电路分析?
如果有推荐的参考资料,那就更好啦!谢谢大家!

楼主:
已解决,一般用于功率放大器的分析

计算公式

计算公式

可用cadence中的hb或者pss仿真查看输出功率。

网友A:
很少见分析lna的效率的 一般都是分析pa的pae或者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少见分析lna的效率的 一般都是分析pa的pae或者de

是的是的,非常感谢您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