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G Post和Pre的区别和应用场景?

楼主(2020-03-31):
自己学clock switch的时候看到直接例化工艺库的icg然后到手册里看到了post和pre两种。
这两种icg post 和pre 的应用场景有什么区别?求大神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A(2021-09-17):
差别在于DFT。
ICG with pre control: SE可以接atpg_mode,也可以接scan_enable。SE在latch前面,工具会保障timing,可以接scan_enable。通常接atpg_mode。
ICG with post control:SE只能接atpg_mode了。接scan_enable无法保障timing,会造成GCLK毛刺。

网友(2023-10-07):
引用 网友A:
差别在于DFT。
ICG with pre control: SE可以接atpg_mode,也可以接scan_enable。SE在latch前面,工具会保 ...

想请教下,既然pre control能cover两种,那post control有啥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