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mbist实验create_pattern_spec的时候报错这个tcd文件读入失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呀

楼主(2020-03-31):
小白求助T,T

网友:
哥哥呀,出门右转到后端设计问问吧,是RTL后做PR的人往里插的,模拟版图的对你这些问题是真的不懂啊。

网友A:
这个文件是tessent生成的,在tsdb_outdir/instruments/XX_mbist.instrument文件夹内,是不是被你删除了;删除了没关系,重新跑一下流程就会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文件是tessent生成的,在tsdb_outdir/instruments/XX_mbist.instrument文件夹内,是不是被你删除了;删 ...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