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的相位噪声和参考杂散

楼主(2020-03-31):
小弟最近在学习PLL的噪声特性,相位噪声我明白其概念,请问一下:参考杂散和相位噪声是一个意思吗?如果不是,请问参考杂散是指什么?谢谢!

网友:
统计量和固定存在的区别

网友A:
说下个人的想法,参考杂散是由于CP的非理想性引起的,比如电荷泵漏电流、适配等。在PLL锁定时,CP会周期性的产生脉冲电流给LPF,从而在输出信号中产生杂散信号。还有小数分频周期性的问题也会引起杂散。
另外,张刚书上的参考杂散(reference spur)是由于参考时钟串扰影响的结果,参考时钟频率fref,本振频率fo,杂散就会出现在fo+fref和fo-fref上。
我也接触PLL没多久,见解不深,还请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下个人的想法,参考杂散是由于CP的非理想性引起的,比如电荷泵漏电流、适配等。在PLL锁定时,CP会周期性 ...

感谢您的分享,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