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hspice中修改MOS管的阈值电压?

楼主(2020-03-31):
新人求问:
做一个简单电路的hspice仿真,想改变MOS管的阈值电压,应该如何设置呢?求问有没有在电路网表中直接设置阈值电压的方法?
(mos管模型用的是某代工厂提供的工艺库文件)
前辈们有人知道吗,感激不尽

网友:
要改得在模型文件里面找吧,电路网表改的拓扑结构

网友:
为啥要这么改,阈值那得改工艺库吧

网友(2020-07-27):
如果是m开头的,在 netlist里,mos器件后面跟dvth0=0.1就可以了,具体可以查hspice manual

网友A(2020-11-18):
是不是在mos管后面加上llodvth=0.1,wlodvth=0.1(默认值都为0),可以用蒙特卡洛仿真MOS管的阈值电压失配情况

网友(2022-06-05):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在mos管后面加上llodvth=0.1,wlodvth=0.1(默认值都为0),可以用蒙特卡洛仿真MOS管的阈值电压失配 ...

兄弟,蒙特卡洛仿真电流镜两个mos管vth失配问题的仿真语句会写么,求帮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