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个ADE-XL corner仿真结果公式输出异常的问题

楼主(2020-03-31):
感觉ADE-XL的公式输出和ADE-L的机制不一样;常常碰到在ADE-L里面弄好的公式,在ADE-XL里面就是打不出来,打出来是错的,常常碰到很多很奇怪的问题。

1. 跑完corner仿真,如果plot across corner就可以plot出来波形,单独plot nominal case也可以plot出来,但是如果单独plot某个corner,CIW里面就弹错误;
2. 同一个adexl的view,plot across corner的话横坐标本来应该是tran的时间,但是在IC616的环境下有的时候就莫名其妙的变成了某个variable(比如temp);但是在IC617下面有莫名其妙的好了;
3. 还常常碰到ADE-XL plot出来的公式的波形,和直接debug模式或者直接看某个corner的result broswer得到的波形不一样;

大家以往碰到过这些问题吗?有啥解决方案没?

网友A:
1. 注意表达式 建议先跑通 在run pvt;
2.  横坐标可以改 在figure那里右键选择varible即可;

网友(点评):
说的很对。帮了大忙哈哈哈。想看温度扫描在corner下trimming的结果,XL给我plot出横坐标是开关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注意表达式 建议先跑通 在run pvt;
2.  横坐标可以改 在figure那里右键选择varible即可;
...

1,这个没用,在ADE-L里面可以算出来,但是到ADE-XL就是算不出来;在ADE-XL里面的normal的那个corner可以算出来,但是另外建立的PVT的corner没法算出来;
2.  现在的奇葩在于,默认应该不是varible,但是变成了varible了,还改不回去;
     不过我把IC616改成IC617,varible的这个问题解决了

网友(点评):
感觉还是diva 版本的问题 解决就好了

网友B(2022-05-27):
引用 楼主:
1,这个没用,在ADE-L里面可以算出来,但是到ADE-XL就是算不出来;在ADE-XL里面的normal的那个corner可以 ...

你好,能问一下怎么改成varible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能问一下怎么改成varible吗

现在没在工作机器旁,只能凭印象说了,我记得好像是坐标轴双击还是右键可以选,但是有的时候选了好像没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没在工作机器旁,只能凭印象说了,我记得好像是坐标轴双击还是右键可以选,但是有的时候选了好像没用 ...

好的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