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共模反馈的问题

楼主(2020-03-31):
把上图的共模检测电路反过来使用可以吗??(即nmos互换)用于folded -cascode

把上图的共模检测电路反过来使用可以吗??用于folded -cascode

把上图的共模检测电路反过来使用可以吗??用于folded -cascode

网友:
应该可以

网友:
我有个疑问,第一种情况通常是pmos作为输入对管,换成nmos有没有什么不妥。

网友:
看你想要反馈的地方在哪里 其实都可以 一般喜欢接到current source上 当然接到tail current上也可以 只要是负反馈 都可以

网友:
这样是可以的,一般来说,有NMOS 形式的,就会有对应的PMOS 形式;

网友:
依据输出摆幅来确定用N还是P作为输入检测,输出摆幅大的话有可能N,P都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