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导出表格形式器件坐标--如何实现point格式转为string格式

楼主(2020-04-01):
现在想导出一个器件excel形式的bom,包含位号、封装、器件坐标等。
借鉴了别人的思路,采用创建结构体的形式。
现在下面几个参数均可以按照列导出来
但想把同一个器件的坐标以x:y的形式导出在一个表格里,
想着采用buildString('((sprintf(s "%f" (car (dbComp->symbol->xy)))) ";" (sprintf(s "%f" (cadr (dbComp->symbol->xy))))))
的方法,但是总是提示格式不对(arg must be symbol or string),大侠们有什么好办法,简单说就是因为坐标数据是point格式,怎么把point格式转为string
(make__compInfo

  ?ref dbComp->name

  ?x (car dbComp->symbol->xy)

  ?y (cadr dbComp->symbol->xy)

  ?angle dbComp->symbol->rotation

  ?footprint dbComp->symbol->name

  ?place_side dbComp->symbol->isMirrored

  )

现在是:
ref   x      y    angle   footpriint    place_side
R1  2.1   3.1   90        R0201        A_side

想要的效果:
ref   coordinate      angle   footpriint    place_side
R1    2.1 :3.1         90        R0201        A_side

网友A:
难道不是:

sprintf(nil "%f : %f" car(dbComp~>symbol~xy) cadr(dbComp~>symbol~xy) )

吗?如果想用buildString, 那就是:

buildString( sprintf(nil "%f " car(dbComp~>symbol~xy)), ":", sprintf(nil " %f" cadr(dbComp~>symbol~xy)))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不是:

sprintf(nil "%f : %f" car(dbComp~>symbol~xy) cadr(dbComp~>symbol~xy) )

谢谢,按这个思路修改后得到了想要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