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萌新求助,在PR的floorplan阶段怎么设置row

楼主(2020-04-01):
目前情况是这样的,就是我的tf文件里面有两个tile,一个unit一个unit1。对应milkway库里面也有两个tile。但是milkway里面会默认选择unit1。而在floorplan的时候,ICC工具会默认选择tf文件里面的unit,这样就与实际的物理单元对不上了。我现在想让ICC工具在做floorplan的时候就选择unit1。求大神指导........

网友A:
我知道icc2有命令:set_attribute [get_site_defs $SITE_DEFAULT] is_default true. 先把默认的设置成false  不知道有没有参考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icc2有命令:set_attribute [get_site_defs $SITE_DEFAULT] is_default true. 先把默认的设置成false ...

谢谢版主回答,我先试试看。目前我采用的办法是先将core内部原有的row用cut_row命令删除,然后再用add_row命令添加我想要的tile,可以成功。但是有个问题是新添加的row总是没办法与core的边界接在一起,总是有一个space,而且我的offset值都是设置为0的。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B:
直接去掉一个unit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去掉一个unit不行吗

现在要做多电源域,必须要有两个unit,一个的话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要做多电源域,必须要有两个unit,一个的话会有问题。

我理解是两套库的nuit不一样,改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