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布局布线,时序

楼主(2020-04-01):
clock path的节点数目特别多,从而ICC的时序非常差,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
节点多为什么时序会特别差?你如果都是一个clk来的话,节点多的问题应该在这一条path上是看不太到。能具体说说吗?

网友:
没看懂,是不是有个clock control ,把这些分频什么的控制模块放一起试试,别分散

楼主:
好的,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