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ned与unsigned转换的问题

楼主(2020-04-01):
我在dc elaborate的时候报一下warning:
Warning:  xxxx:1751: signed to unsigned part selection occurs. (VER-318)

代码大致如下:
test.v

module test {
...
input signed [WIDTH-1:0]  rx_i;

...

}

top.v

wire signed [WIDTH-1:0] rx_i;
test A  {
...
.rx_i (rx_i[WIDTH-1:0]),

...

}

如果实例化的时候改成.rx_i (rx_i),则不报该warning。

有没有大神能为我解释一下为啥会这样,这两种写法有没有什么区别,非常感谢!

网友A:
两者位宽一致还好,位宽不一致的时候由于存在有符号数符号位扩展的问题需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者位宽一致还好,位宽不一致的时候由于存在有符号数符号位扩展的问题需要注意 ...

就是说位宽一致时,signed和unsigned转换不会存在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说位宽一致时,signed和unsigned转换不会存在问题吗?

我理解应该是这样,前提是位宽要一致。你可以仿真、综合后再仿真看看。我不明白你为何要这样做,出现负数的时候怎么处理呢?直接都是wire不就完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应该是这样,前提是位宽要一致。你可以仿真、综合后再仿真看看。我不明白你为何要这样做,出现负数 ...

这个代码不是我写的,我是在综合的时候报了这个warning才看的。
我不清楚为啥.rx_i (rx_i[WIDTH-1:0])和.rx_i (rx_i)有signed和unsigned的区别。
我做了formality,改成.rx_i (rx_i)后综合的网表与.rx_i (rx_i[WIDTH-1:0])的rtl代码进行的formality,结果为pass,说明这个signed与unsigned的转换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