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蒙特卡洛分析相关问题

楼主(2020-04-01):
我最近在IC61里做蒙特卡洛分析,报错如下图。
让我在global option里把ignorezerovar=yes改一下设置,请问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同时我没有找到global option,要在哪里改这个设置呢??
谢谢各位!

网友(2020-09-22):
lz搞定了吗?今天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A(2020-12-25):
同问,主要是这个global option在哪里设置?

网友A:
我找到了:Simulation->Options->Analog, go to the Miscellaneous tab, and then the Additional arguments field at the bottom. In that box, type "ignorezerovar=yes"

网友(2021-07-16):
引用 网友A:
我找到了:Simulation->Options->Analog, go to the Miscellaneous tab, and then the Additional argument ...

十分感谢,实测有效!!!!

网友(2023-11-20):
引用 网友A:
我找到了:Simulation->Options->Analog, go to the Miscellaneous tab, and then the Additional argument ...

十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找到了:Simulation->Options->Analog, go to the Miscellaneous tab, and then the Additional argument ...

感谢,太有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问,主要是这个global option在哪里设置?

就是就是

网友(2024-04-03):
引用 网友A:
我找到了:Simulation->Options->Analog, go to the Miscellaneous tab, and then the Additional argument ...

太牛逼了。谢谢。救我一命。

网友(2025-09-12):
引用 网友A:
我找到了:Simulation->Options->Analog, go to the Miscellaneous tab, and then the Additional argument ...

厉害,一下就解决了